挤压加工高强度调质钢,求助

楼主(2014-03-28):
  大家好,哪位朋友使用过挤压丝锥加工螺纹啊,一些合金材料,高硬度又耐磨材料,一些模具钢调质后,比如M16 M20 的螺纹。我时常要遇一些让我为难的材料,目前没有使用过挤压丝锥,因为是无铁屑加工,螺纹底孔会大一些,攻丝会简单些吗?求帮助。

网友:
硬度太高,挤压不行;必须的塑形较好的材料,才好挤压。

网友:
挤压丝锥一般用在塑性材料上居多,低碳钢,不锈钢,有色金属等。高硬度材料并不适合。高硬度材料内螺纹最合适的加工方式是铣螺纹,攻丝的话用直槽丝锥勉强可以。

网友:
硬的挤压不了,

网友:
OSG的S-XPF挤压丝锥,能干到45HRC
再硬的就费劲了
挤压和切削丝锥各有利弊吧

网友:
挤压丝攻对于这个硬度的确有点大 如果一定要攻这么硬度的材质 OSG和YAMAWA 看能否搞定 其他牌子丝攻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