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6136(滑动轴承)刮削研磨

楼主(2014-03-28):
家里有一台老式6136,主轴与滑动轴承(轴瓦)配合不好,间隙大但冷机时候主轴用手转不动,高转速闷车,需要重新刮削和研磨,主轴前滑动轴承是内锥圆筒式轴承(轴瓦内孔为圆锥形,外圆为圆柱形)!
现在问题是如果轴瓦固定在主轴箱里面刮削,比较难操作和费时,但刮削以后的效果能够得到保障!
如果把轴瓦拆下来刮削,比较容易操作,方便又省事,但就怕轴瓦装入主轴箱后产生变形,导致刮削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无效!
现在比较纠结,求指导。。。

网友:
拆下来刮削,检查同轴的方法,表座吸在轴上对轴瓦外圆测跳动,要测前后两点哟。

网友:
后轴承座加工一个工艺套配刮,我们以前就这么修的!

网友:
我只见过轴套的 没见过轴瓦的 你那是几片啊 ? 轴套的我们一般不拆

网友:
如果是片瓦,可以拆下来刮,因为是可调的,但要用假轴找点。

网友(点评):
我理解的假轴是工艺轴或工艺棒,是否?

网友(点评):
是的,不能用本轴来研,因此要用假轴。但通常维修用本轴糊弄着研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