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工件M16外螺纹,请教

楼主(2014-03-28):
紫铜工件M16外螺纹,车床加工转速用多少转,  每次进刀量多少?

我用成型刀片 ,标准2.0 带修光刃的刀片,800转进行的切削 效果不好 牙尖出现烂牙现象 。

还望各位同行前辈不吝点拨!

网友:
紫铜材料很软,容易粘刀,所以刀具一定要锋锐,进给应当选取尽量小一些。

网友:
切削液一定要加

网友A:
800转。楼主新手???紫铜材料有专门的切削液。转速至少160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转。楼主新手???紫铜材料有专门的切削液。转速至少1600以上。

人家没有说是量产,用什么专门切削液。就一个你也去拿专门的切削液?

网友(点评):
一个还用车?直接扳牙

网友(2014-05-16):
车削液也不会有多大差别,一般就成,转数提高到1600

网友:
刀要锋利

网友:
转速与吃刀量配合...转速太高也会出现震纹..实在不行来回多车几刀..比如:x31.8;x32.;x31.9;x31.8;有条件的话切削液浓度提高也可以避免.

网友B:
我做的话。速度1200,吃刀0.1。螺纹大径加工到16.1。靠螺纹刀片进行修光。做好以后螺纹大径为15.9。这样螺纹做出来非常光滑。手感很好。

网友:
切削液一定要浓,刀具一定要锋利。

网友:
螺纹最好还是滚牙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话。速度1200,吃刀0.1。螺纹大径加工到16.1。靠螺纹刀片进行修光。做好以后螺纹大径为15.9。这样螺纹 ...

我对你的加工思路很好奇,能细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对你的加工思路很好奇,能细说下

有什么问题吗。我qq是527340531
我们有时间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