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栽提升机构,求分析告知

楼主(2014-03-28):
有谁知道图片中这两处小行程(分别10mm/30mm以内)提升是怎么实现的么?直线电机(太贵)?电机旋转转为直线运动机构(空间限制)?求分析告知。

网友:
应该是凸轮机构,一个凸轮随动器,一个U型槽

网友:
下面那个应该是电机驱动齿轮齿条结构

网友:
很明显,XY台嘛

网友:
齿轮齿条结构吧

网友(点评):
换成气缸了

网友A:
一般是齿轮齿条结构,这个机构在这里需要调整取料或者放料的高度,如果凸轮机构对于停在非极限点的精度较难控制的,电控人员算脉冲数也很头痛,而且为保证精度,加工成本很高,材料需要热处理,图片中如此薄的空间布局也有困难。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速度如何?会不会太笨拙。换成气缸了

网友:
XY轴是直线导轨   用凸轮随动器走U型轨迹    马达驱动 或者旋转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齿轮齿条结构,这个机构在这里需要调整取料或者放料的高度,如果凸轮机构对于停在非极限点的精度较难 ...

怎么会笨拙呢?齿轮选得尽可能小,运行很猛的!

网友:
直线减速机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直线电机?

网友:
嗯 很好的就够,而且节约空间,还能够精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