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设计零件时,大侠们都是怎么给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

楼主(2014-03-29):
   请教:在设计零件时,大侠们都是怎么给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的?应该怎么给?我是很不专业,基本都是靠经验凭感觉给,给后即不确定是不是够用,也不知道造成了多少浪费。
有没有比较科学的方法?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根据公差等级查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就要看你要求装配到什么程度。有些是有参考标准的,比如与轴承配合的轴和孔,有些标准件如:丝杆与轴承的配合,比如导轨安装基面要求,选型资料上有推荐的。

网友:
参考手册是首选。但是一般来讲,都是凭借经验来。

网友:
有没有比较科学的方法?

网友(点评):
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先问问装配人员,,,,,,,,给太紧太松都会挨骂。

网友(点评):
好装不一定好用啊,众口难调

网友(点评):
理解有点片面,我的意思是装配人员对公差的理解更深。

网友:
一般来讲都是凭经验的,我们公司会给出一定的指导原则,比如根据尺寸的重要性给出具体的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根据公差等级查手册就可以了。

假如你给IT6级精度,你知道为什么要给IT6级吗?给IT7级行吗?为什么不行?差啥?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要看你要求装配到什么程度。有些是有参考标准的,比如与轴承配合的轴和孔,有些标准件如:丝杆与轴承 ...

这些都是参考的,那大侠从心里知道为什么给那么多吗?您知道您参考的是不是合适吗?如果没有参考,又应该怎么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根据公差等级查手册就可以了。

不知其所以然,心里没底啊。当有人问为什么给那么多时,我不知怎么回答,因为从心里就不知道为什么给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问问装配人员,,,,,,,,给太紧太松都会挨骂。

有没有科学的方法?

网友:
公差配合讲的就是配合关系的尺寸数据,举例,对于Φ40的孔,与Φ40的轴配合:
一、当需要能够转动时,叫间隙配合
1、需要非常大的间隙,或着是农用机械:可以选择H11/c11
2、需要间隙稍微小一点:选择H9/d9
3、需要非常小的间隙:选择H8/f7
二、当不需要转动时(包括轴承与轴的配合),叫过渡配合
1、紧密配合,用于定位:H7/js6
2、轴承与轴的配合:H7/k6
三、当需要轴、孔完全固联在一起时,叫过盈配合
1、过盈配合的轴要做得比孔要小,需要用压力机装配,或温差法装配
四、配合前面的字母由A、B、C……X、Y、Z,A级间隙最大,Z级间隙为负值(不仅没有间隙,而其轴比孔小)
五、字母后面的是精度等级,数字越小精度越高
六、基本尺寸是设计的基准值,相互配合的轴与孔都应该是同一个基准值
七、公差是以基本尺寸为基准的一系列配合形式
八、非刚性的过盈配合,可以选择过盈量大的配合,如:H7/z6(这需要用压力机装配的)
九、设计顺序是:首先要确定基本尺寸,而后再选择配合形式
形位公差的选择方式同上。一切都以成本高低来说话,精度低肯定加工成本低,使用成本也低,但它的寿命同样也低,反之亦然。看你做什么产品了。

网友(点评):
解释的很详细,不错

网友:
如果没有经验就严格按照手册走

网友:
查手册啊,根据手册上的标准给。

网友:
楼上都说的差不多了,我说说我的看法吧。
比如轴承、导轨等标准件都有对应选取标准。
如果是孔轴配合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参考配合。
如果是牵涉到定位精度、装配精度有些计算类手册也可以查到。
通过计算确定配合间隙。至于形位公差,一般遵循:尺寸公差>位置公差>形状公差的原则
具体取多少,要视情况而定。我一般按老师傅教的取尺寸公差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原因没有深究过。
关于粗糙度最后一张图片上面有说明。大家共同探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