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量机进给运动

楼主(2014-03-29):
工作台尺寸(长、宽、高)800  600 40mm,工进速度:1~1000mm/min,快进速度:10m/mm,电机应该如何选型?

网友:
测量设备精度要求应该很高,普通电机估计不行的吧,大多数步进电机好像是开式系统,没信号反馈调节,伺服感觉应该最合适,至于选型,转速n=v/p(v--快进速度、p--选用的丝杆导程),满足转速条件下的转矩相配合的就OK!新人飘过!

网友:
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杆和导轨。如果精度要求高,直接用直线模组搭建三轴,或直交机器人。电机就看你的负载跟使用方式了。

网友(2020-01-14):
三坐标工作时的精度会受到周围震源的影响,弹簧阻尼隔振器能够有效解决此类问题,欢迎问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