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200、HT250、HT300材料特性

楼主(2014-03-29):
各位大侠,能否帮忙看看,这个表格材料特性有没有问题,HT200、HT250、HT300这三种材料

网友:
你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不就知道了。最新版的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含碳量越大,弹性模量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含碳量越大,弹性模量越大

那按照这种说法应该就是有问题啊,没有成递变规律

网友A:
表是错的,代号跟弹性模量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是错的,代号跟弹性模量一个概念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