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 PC POM 等个材料之间的区别

楼主(2014-03-29):
ABS  PC  POM  等个材料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还有PC有什么缺点。 塑胶件上的披风怎么减小

网友:
POM 称为赛钢,强度很好,耐磨,好像还有自润滑作用,一般用在耐磨零件,但是收缩率很大,热稳定性差,我们产品一些传动件或者摩擦件上用POM。
PC脆性较大,一般不用在受力结构件上,不耐磨,加工性能好。我们的一些盖子侧板用PC
ABS综合性能较好,冲击强度较高,但是流动性差,需要大的注塑压力,热稳定性差,不过零件很光滑,配色效果很好,我个人认为不适用于工业设计,一般会和PC 或者GF配合使用

至于披风(批缝),这个与零件的结构,模具结构和注塑参数都有关系,一般注塑件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