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剖视图,一张图纸表达不完

楼主(2014-03-29):
如图。一张图纸内,剖视图等等比较多。一张图纸表达不完。需要在其他图纸内表达。
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在第一张图纸内画剖视图线,在其他图纸内放剖视图呢?
现在折中的办法是每次都复制第一张图纸,然后把主视图移除幅面,把剖视图移进幅面。
但是感觉很繁琐,也麻烦。有没有比较合理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
乖乖啊,这么多剖视线,眼花缭乱,头晕

网友:
用加长图纸就可以了吧。自定义图纸格式,改图纸大小。

网友:
应该能表达完的,加上局部图,剖视图等

网友A:
这个东西似乎没多复杂,一个图纸应该能表达完....
实在不行用A3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似乎没多复杂,一个图纸应该能表达完....
实在不行用A3纸张

尺寸特别多的。整整用了9张A4才表达完。

网友:
有点夸张了,有那么多尺寸需要表达吗

网友:
可不可以一句“尺寸不清,请查看3D视图”概况

网友:
一个一个的剖,我知道有A0加长纸  不行就缩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