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个关于SW装配的问题。。。汗。。。。。。。。。。。

楼主(2014-03-29):
公司一钢结构产品,靠螺栓连接。装配时,需要靠人力或工具使结构弯曲或拉伸(幅度不大,且尺寸未知),不知道在SW中这样的问题怎么实现装配呢?
看了一下传说中的柔性装配,好像不是用来实现这个功能的啊。
我意思装配时能不能在尺寸不够时,自动对零件进行弯曲或拉伸,以完成装配呢?

网友:
电脑上设计的时候大小是能计算出来的,不需要拉伸或弯曲就能装配好。
设计的时候,尺寸未知就可以先不标尺寸。
如果要现场折弯,可以用零件的配置来试试。一个零件多个配置,一个出图,一个放装配体中。

网友:
在电脑上不会有误差,你画的是什么样就能装配成什么样

网友:
怎么说呢?你这是设计人员偷懒的做法,构件预紧不能乱来,应该用垫片等处理。sw可以用配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