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机构合理吗

楼主(2014-03-29):
如下图所示的减速器机构,对于左边的斜齿轮,只有一段有支撑,这个合理吗

网友:
用示意图在论事,这是不咋科学的。

网友:
非标设计中这样的结构也不少

网友:
首先,左边的那个是圆锥齿轮,其次,你只看到它的支撑是“一段”,其实是两点支撑,两端外悬,只要在合理范围内当然可以

网友(点评):
清晰明了的好图

网友(点评):
好图!网络这么发达,并不是什么都要在这个社区找答案!

网友A:
圆锥齿轮的啮合面可做一辅助支撑,况且锥齿的另一端从你这图上看那边可能接驱动装置,也不算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锥齿轮的啮合面可做一辅助支撑,况且锥齿的另一端从你这图上看那边可能接驱动装置,也不算悬空。

噬合面+输出端接驱动负载(加一个静态支撑),感觉还是有点不牢靠,或者带载不能大,或者寿命不保。
还是搞2静态支撑比较稳定。
与朋友讨论。

网友:
从楼主的图片上看像是手册上的定型产品,实际应该也像是4楼图片中显示的那样。看它的输出轴支撑状态,加多了支撑不好安装调试。机械之间连接的节点越多就越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