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冲制?

楼主(2014-03-29):
材质:08A,t=0.8;
尺寸:100*88;
四齿尺寸:8*6;
请教这个件拉深之后如何修边?

网友A:
这个件拉深之后是靠模具侧冲或单工序模分4次以上冲来修边。

网友B:
如楼上所说,拉深之后需要单工序模整形切边

或者从设计上来修改采用冲压折弯

网友(点评):
朋友所见极是!这个图是不能折弯+焊接的。如果折弯+焊接,那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件拉深之后是靠模具侧冲或单工序模分4次以上冲来修边。

谢谢指点。

请教角部如何测冲?斜放能行么?

网友(点评):
斜放是可行的。如用凸轮模可省工序,模具费却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拉深之后需要单工序模整形切边

或者从设计上来修改采用冲压折弯

应该不能允许折弯和焊接。应该只能拉深。
麻烦在于四边不齐,东西不大,工序太麻烦。

网友C:
这个零件如果能采用圆筒的非压边拉深工艺来做那就还好做,但方形的东西还见过没有人这么做过,不过侧切口离R边也太近了,拉深后切侧口也有问题,建议和设计人员检讨一下,能否作下修改,否则,模具和加工都不好做

网友(点评):
”侧切口离R边也太近了“ 不影响模具的制作和冲裁寿命,阁下要改换下思维来看待这一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件拉深之后是靠模具侧冲或单工序模分4次以上冲来修边。

谢谢元帅指点
凸轮模是指旋切么?如果是,真的太具有想象力了!!!

网友(点评):
凸轮模不是指旋切模,旋切模是凸轮模的一种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零件如果能采用圆筒的非压边拉深工艺来做那就还好做,但方形的东西还见过没有人这么做过,不过侧切口离 ...

圆筒状无凸缘拉深相对四方无凸缘拉深好搞一点,这个零件容易起皱。

比拉深更加麻烦的就是侧切。如果先切4角,再切侧边,就需要8工程了。且不论接刀质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件拉深之后是靠模具侧冲或单工序模分4次以上冲来修边。

请教元帅,冲角的话,冲掉的两边边长不一样,能行吗?

另外一个就是,水平斜放侧冲,四个插齿的靠近R的边是斜的吧。

谢谢!

楼主:
看样子,只能接刀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圆筒状无凸缘拉深相对四方无凸缘拉深好搞一点,这个零件容易起皱。

比拉深更加麻烦的就是侧切。如果先 ...

@LIAOYAO
水平放置,斜放,一个工程里面2个侧冲,4道工序。每边接1次刀。
存在两个问题:
1)接刀地方平整度;
2)斜放侧冲的边角部是斜的。
凸轮模是怎么一个做法,能一次性完成切角+切边么?
非常感谢~

网友A:
凸轮模是走直线,
1、先将左侧反凸型与凸齿和右侧平面冲出缺口(和左侧宽度一样或到接近内宽度尺寸),由内往外冲,凸模在内;
2、再冲上下侧,上下侧凸齿之两侧面是成形刃口,一次冲离;
以上因刃口需做成形,不方便后续维修,再就是凸齿尺寸是 8*6 要考量模具强度问题,因此综合判断是在2工序完成加工是有难度和不利因素存在。

3、凸轮模由内往外冲四个角隅,需超过弧线区;
4、再如1、2项的方式,但已经无需成形刃口,凸齿尺寸是 8*6 要考量模具强度问题,如果强度可以就2套凸轮模,若强度不足则需加多工序;

因被加工材料是 08A,t=0.8,因此不建议使用成形刃口,又工序较多,所以要考量使用机械手来移送工件;
接刀区是否可以用段差或小缺口来过渡,若不能使用过渡区,则要小心处理接刀区的间隙,前刀就要缩减间隙,后刀的间隙要很小,近乎滑配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模是走直线,
1、先将左侧反凸型与凸齿和右侧平面冲出缺口(和左侧宽度一样或到接近内宽度尺寸),由内 ...

这个件成形后需要电镀,是否接刀要求相对宽松好多了?
例如最低要求,不伤手,可以轻松实现吧。

网友A:
3、凸轮模由内往外冲四个角隅,需超过弧线区;
大概如图所示, 凹模在外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凸轮模由内往外冲四个角隅,需超过弧线区;
大概如图所示, 凹模在外侧

谢谢元帅画图指点。初步了解元帅的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凸轮模由内往外冲四个角隅,需超过弧线区;
大概如图所示, 凹模在外侧

内空尺寸:100.4*88.4;
在这里面做4个45°滑块凸模是否紧凑了些?

换个方向,如果从外向内冲角,凹模在内,是否存在必然之缺陷?
见笑了,继续叨扰元帅了!

楼主:
如果可以一次拉深成形,是否可以用挤切的方法呢?求高手指点!

楼主:
@模具小侠  这样的产品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就应该听取模具设计人员的意见!所以,最后导致工序复杂,模具费用很高!产品成本也一定会很高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第一楼的点评,忘了回复!抱歉!

是的,这个产品完全就是设计者自行设计的,没有和模具人员商量可生产性。
本零件是和一个压铸件配套的,一个是底座,一个是外壳;

就说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吧,这个外壳最后要电镀,连一个孔都没有,怎么挂镀?
如果滚镀,表面效果没人敢保证。
设计者说有40mm多高,可以钩住了。真是叫人无语。

楼主:
再补:版主所言极是!

没有人愿意这样去沟通,甚至根据反馈意见修改一下,都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事实上,不仅仅导致模具费用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导致废品率上升。
做肯定能做出来,挑呗。一个好的设计师,真的要多和生产部门沟通,多想想他们的生产工序,工艺,不要被人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