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分离器作用原理什么?

楼主(2014-03-29):
网上看到弹簧分离机的原理,只是说弹性系数什么的,具体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A:
你先把你知道的讲一下,知道你的深浅,也好对症下药。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你知道的讲一下,知道你的深浅,也好对症下药。

弹性限度内,弹簧的弹力和弹簧的形变量(伸长或压缩值)成正比。写作:

F=k·x

其中:“F”,表示弹簧的弹力,弹力是弹簧发生形变时对施力物的作用力。

“x”,是弹簧伸长或缩短的长度,注意“x”是以弹簧无形变时的长度为基准,即x=x'-x0或x=x0-x'。

“k”,叫弹簧的劲度系数,它描述单位形变量时所产生弹力的大小,k值大,说明形变单位长时需要的力大,或者说弹簧“硬”。k跟弹簧材料、长短、粗细等都有关系。k的国际单位是牛/米。

如果将几个同样的弹簧串联或并联起来后,这个新的弹簧的劲度系数不再是原来的劲度系数。设两个劲度系数都是k的弹簧串联后的劲度系数为k1,则有F=k1·x,由于a点的弹力也为F,所以对弹簧1可写两个劲度系数都是k原长相同的弹簧并联时的劲度系数为k2,则有

F=k2·x

数变小,并联后的变大

网友(点评):
表示....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性限度内,弹簧的弹力和弹簧的形变量(伸长或压缩值)成正比。写作:

F=k·x

你这是百度知道看到的答案吧,我也看到了,这个回答明显是不知道从哪里粘贴复制的,根本不是在回答问题

最近在研究这个问题,说下观点探讨一下:

网上找到的弹簧分离器基本都是这个样子 http://www.1688.com/chanpin/-C9D0B8F1B5AFBBC9B7D6C0EBC6F7.html ,有些网站上也有视频,感兴趣可以找一下,根据视频和结构来看,是把弹簧放入筒中利用电机带动其旋转,利用离心力来分离弹簧,然后通过设置出口大小使分离的单独的弹簧弹出来,而缠在一起的弹簧无法通过出口。

效果怎么样不知道,我发邮件给相关公司询问技术文档,发过来的文档就一两页,跟网页上上的介绍差不多,分离率分离效果分离速度什么的根本没说,也没有一个定量的指标,通过视频可以看出,这种机器只能用于工人装配分离弹簧用,减少手工分离的麻烦,目测效率较低,而且无法用于全自动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