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制动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4-03-29):
比如,我一个轴上有着一卷膜,当电机牵动的膜的时候,这根轴开始动,当电机不牵动的时候,这根轴不动,处刹车状态,电机是不装在这个轴上的!

网友:
轴端加一个摩擦片,有一定的力才会动,没外力不动。行不!

网友:
电磁刹车器   张力可调 可控

网友:
你去看看收放卷装置都有这个刹车的。
就是有一个摇臂的装置,膜从摇臂上的滚筒穿过。停止的时候,摇臂自重向下垂,摇臂带动一个刹车臂,刹车臂上的闸皮刹住卷筒。膜被牵引的时候,膜被绷紧,摇臂上的滚筒就被带起来了,另一端的刹车摇臂就跟着松开了,膜卷就可以转了。膜绷紧的程度 不一样, 摇臂的角度不同,刹车皮接触面积不一样,力也不一样,这样卷筒就很稳定了。明白了没?

网友:
就是这个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