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制动装置

楼主(2014-03-29):
什么样的制动装置时被动的,就是我有一根气胀轴上有一卷膜,当电机牵动膜的时候,气胀轴开始旋转放膜,当电机不动的时候,气胀轴,不动处刹车状态,电机是不装在气胀轴上的

网友A:
单独设计一刹停装置,与电机同步控制,电机停,转轴刹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设计一刹停装置,与电机同步控制,电机停,转轴刹停

可以给我看看图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给我看看图片吗?

这个不算复杂吧,搞两刹车片,一连杆机构控制就可以了,实在不明白。民用的,研究下你家自行车V刹的原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