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29):
上面有一个喷砂后面有个钩,上面是12.5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请教各位大侠

只知道喷砂有多少目的,这个是这个意思吗,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的意思是在12.5目以上是吗

网友:
喷砂只能达到3.2吧,大侠。
 看错了, 是所有表面都12.5.

网友:
那是指全周表面粗糙度

网友:
應該是表面粗糙度標示吧,~~所有表面Ra最大允許值12.5微米.

网友:
符号上有个小圆圈,全周是表面粗糙度12.5!

网友:
你这是粗糙度吧,就是喷完砂后的粗糙度要在12.5,不能太粗了。

网友:
粗糙度吧

网友:
那是表面粗糙度的符号。。。。喷砂后表面达到要求

网友(2014-05-01):
表面粗糙度

网友:
表面粗糙度!

网友:
好好学学极限配合与测量

网友:
这个图纸好亲切啊,呵呵,好像碰到以前的公司的图纸了。是苏州高新区科技城附件的某研究所下面的企业发出来的图纸吧?4 ?& d5 z: m$ U& w, V
跟你解释下这个图纸什么用途吧,喷砂那个半面用来吸收高功率激光的,喷砂+硬氧, 后面的是水槽,水冷散热用的。12.5标注喷砂面需要达到的最小粗糙度,没有别的用途。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高见啊!现在在哪里工作

网友:
粗糙度的一种表示方法

网友:
应该是指用任何方法都可以的粗糙度为Ra12.5

网友:
符号的含义是以不去除材料的方式获得12.5的表面粗糙度。喷砂工艺在此列,另外的还有铸造,挤压等等。

网友:
楼主应该补充一下公差配合的知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