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台水晶磨抛机,如何选电机 ?

楼主(2014-03-29):
设计一台水晶磨抛机,上面负载约1500KG,(原始数据:生产能力    2组/分钟     主电机  3kw   1400转/分 2台)
现在不知道如何选择主电机    怎么选    原始数据中的3kw可以直接用吗
求各位大师指点啊

网友:
这个你得根据负载计算惯量,去查设计手册吧,上面很全的!

网友A:
根据做功的力,算所需输出功率,
依照你的传动路线估出能量传递效率
就可得出所需输入功率了
还要考虑电机的安装,和轴的连接,联轴器是否选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做功的力,算所需输出功率,
依照你的传动路线估出能量传递效率
就可得出所需输入功率了

能说的再具体点吗   怎么计算所需功率   目前的数据只有1500kg的负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再具体点吗   怎么计算所需功率   目前的数据只有1500kg的负载啊

根据你驱动的东西而定,算一个功率,单位时间你这1500kgf做了多少功

网友:
愚见:还是要根据工况,进行计算的。

网友:
还要根据工作频度,留出足够的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