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轴怎么车

楼主(2014-03-29):
这种小轴怎么车快,用什么设备合适,同轴度要好,对材料没要求,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谢了

楼主:
补充问一下,掉头车同轴度会差多少,
大约每天能做多少件

网友(点评):
数控车床0.02同轴度

网友A:
这东西看看就知道没什么要求,要是批量的话一天8小时 25根左右, 要保证方法有很多同轴度,我干活的方法是,什么价格,什么质量,就那就这东西,至少的8到9元一根,

网友(点评):
25根是不是太少了,有什么办法再多,床子还没有买

网友:
保证同轴度,同轴到什么程度呢?几丝之差,价钱就差得远了。
目测,你的样品小头那里是弯的,我眼神不好吗?还是真的是弯的?

网友(点评):
这是废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问一下,掉头车同轴度会差多少,
大约每天能做多少件

关键是你要求同轴度是多少,这样才知道加工的难易程度

网友(点评):
—般—刀活下来同轴度多少

网友(点评):
一般普通车床可以做到

网友:
从你发的图看,同轴度不算太高。
调头车之前把三爪内圆弧面光一刀就可以达到要求,这样同轴度应该在5丝之内。

网友(点评):
2丝就行

楼主:
2丝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看看就知道没什么要求,要是批量的话一天8小时 25根左右, 要保证方法有很多同轴度,我干活的方法是, ...

不少了,有一头M24  有一头M12    目测    外圆还有要求,看起来简单,加工起来快不来的。

网友(点评):
弄个小数控能不能干的多,,精度不高,主要要求同轴度

网友(点评):
M16和M6

网友B:
这东西给我做的话,流程如下:下料。总长+3————车端面打3中心钻——掉头车总长打中心,车小段外圆,夹持用——-——用车外圆的那段装夹,顶针顶————车外圆留1余量,或1。5————掉头也是如此——-以上全 是普车加工,考虑到小径比较小,易变形,所以强烈推荐先粗后精,毛刀每天一百件应该没什么问题,拉完毛坯直接数控,前面说了,车完一头用软爪,用的好2丝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给我做的话,流程如下:下料。总长+3————车端面打3中心钻——掉头车总长打中心,车小段外圆,夹持 ...

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给我做的话,流程如下:下料。总长+3————车端面打3中心钻——掉头车总长打中心,车小段外圆,夹持 ...

还得请教,粗车数控快还是普车快,仪表行不行

网友:
每种不一样的性能,数车有数车的好处,你如果是大车数控,40以上的,可以直接在数车拉毛坯,最好是那种变速档的,力大,如果变频电机那要差点,小车拉毛坯当然要差,3个量估计差不多,普车单边吃刀量可以3-5个,自己算把,仪表那玩意没怎么玩过,那玩意能行吗,只能打个问号,你如果开起步,考虑活精度不是很高,买个2手数控把,3-4万差不多,40以上的,毛坯精车分开做,一台就可以,目测一天轻松50件,你把工件详细尺寸标出,我再具体点

网友(点评):
今天看了个数控132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给我做的话,流程如下:下料。总长+3————车端面打3中心钻——掉头车总长打中心,车小段外圆,夹持 ...

恩,支持

网友C:
看评论没发现速度快的。数控车一次车完,再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评论没发现速度快的。数控车一次车完,再切断。

数控一次车完大约每天多少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评论没发现速度快的。数控车一次车完,再切断。

目测工件最少150长,最小径6,先不管跳动,震动任何,怎么夹持,反台阶怎么加工,90度怎么进刀,恐怕勉强做出来,还不达标,我想大家有这么个共识,先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再如何提高效率,不知道这个大侠怎么想的,请指教

网友(点评):
支持你的想法,一次性加工不靠谱,我们的确想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网友(点评):
一次完成完全不靠谱

网友:
支撑14楼的,一次加工完成,最小外留余量最后加工,反台阶反车刀就是了,数控加工的话加工时间不会超过8分钟一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评论没发现速度快的。数控车一次车完,再切断。

那么长的东西一刀下来不行吧,小头的牙能保证不?

网友D:
8小时25根,什么速度,这种小轴用数控仪表,弹性夹头装夹,毛坯采用精锻件,掉头车同轴在0.03以内,螺纹滚丝,速度很快的,一天1000以上

网友:
确实有点歪

网友:
应该100以上没问题吧

网友E:
你这个量大吗?大的话可到生产非杯螺丝的厂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量大吗?大的话可到生产非杯螺丝的厂有。

不多,千八根吧

网友:
仪表车吧 要求高再上数控车走

网友:
如果直径公差要求不严,普车一天满可以干40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8小时25根,什么速度,这种小轴用数控仪表,弹性夹头装夹,毛坯采用精锻件,掉头车同轴在0.03以内,螺纹滚丝 ...

如此长度一天加工一千件,有点吃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评论没发现速度快的。数控车一次车完,再切断。

一次车完容易弯,悬伸量过大

网友:
250PCS/8H  非常常见的一个轴,有图纸应该在5元以下(量大从优)

网友:
螺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完全可以用滚轧的方法,那一天完全可以搞50根,也是可能的,而且,M16、M6中径一刀落,同轴度肯定不成问题。

网友:
这是电主轴砂轮接杆一般用40CR20CR粗车淬火粗磨时效精磨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