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装配问题求解,高手请进。

楼主(2014-03-29):
在solidworks中装配好的零件中可以鼠标拖动零件“插入”后,插入的零件不能改变位置,如何解决?

补充内容 (2014-3-30 09:54):
图在6楼。

楼主:
因为才接触该软件,许多操作都不熟悉,试了几次,没有找到办法,不知如何办,只好向高手请教。

网友:
用高级配合里面的限制配合,可以设定最大距离和最小距离

楼主:
谢谢了,过后试一试。

网友A:
如果是第一个零件,系统默认固定,以后的零件是浮动的,在插入第二个以后可以更改第一个为浮动并重新添加约束

楼主:
还是无法移动。我的目的是将几个零件具有同一中心线。下面是图形文件。

希望高手支招(本人是新手,需要详细步骤),谢谢!

网友(点评):
知道结合条件吗 ~· 点击 配合 按钮…琢磨下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无法移动。我的目的是将几个零件具有同一中心线。下面是图形文件。

希望高手支招(本人是新手,需要 ...

结合条件在哪里,没有找到。本人是新手,对软件还不熟悉,只是急用先学而已。

网友B:
直接拖放进去是浮动的,用了插入浏览打勾,是固定的,默认就是三视面跟总图的对应且重合,需要定义配合的话,右键选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拖放进去是浮动的,用了插入浏览打勾,是固定的,默认就是三视面跟总图的对应且重合,需要定义配合的话 ...

找不到浮动按钮,应该如何具体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不到浮动按钮,应该如何具体操作?

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

无论在草图中,还是在特征中按右键都找不到有关浮动或重新定义的选项。请一毛中将详细解说。谢谢!

网友A:
好吧 无语了,……
……
还就不信了,教不会你了?
上动画

同时选中 CTRL+左键依次单击

网友B:
楼上大侠已经详细解答了。
不过LZ连基本操作都没搞明白,怎么就直接飞跃到装配体的操作了呢?还是先从零件做起吧,多练练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大侠已经详细解答了。
不过LZ连基本操作都没搞明白,怎么就直接飞跃到装配体的操作了呢?还是先从零件 ...

没办法,因为手里有个急活,只能急用先学,在使用中慢慢掌握吧!
另外,对于一个退休之人,也不可能慢慢学会以后再使用的。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点评):
大侠不用客气,作为回报,既然您是退休之人,想来也有很多的经验,应该多给我们小辈讲讲你的经验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无语了,……
……
还就不信了,教不会你了?

真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居然花那么多的力气制作出动画来帮助我。
认真看了一遍,大致有了了解,但是还是需要再认真学习研究的。对于一个已退休之人,学习新东西的速度已是大不如前了。
再次谢谢你!

网友C:
三维制图里的零件不是手动摆放的,是靠配合来限定位置关系的,你这个图要在配合里定义同轴,再定义面的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维制图里的零件不是手动摆放的,是靠配合来限定位置关系的,你这个图要在配合里定义同轴,再定义面的重合

谢谢!我会按照大家给出的意见逐步学会使用的。

网友(2014-06-17):
右键零件 改为浮动

网友:
怎么会无法移动呢?把它托出来的时候托到空白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第一个零件,系统默认固定,以后的零件是浮动的,在插入第二个以后可以更改第一个为浮动并重新添加约 ...

正解

网友:
右键零件 选择浮动 再约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谢谢!

零件之间互相穿梭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