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数车,经常刀架锁不 紧

楼主(2014-03-29):
经济型数车,经常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刀架锁不 紧,正常的声音是刀架换好位置换发出嗡翁的声音,没锁死直接就是嗡的一声,导致好几个活报废,你说它不好把,有时候一个礼拜都没事。你说好把,有时候搁一天就会发生故障, 本人新手,求教各位,什么情况?

网友:
特别是四方刀架,经常这样

网友:
换排刀架吧,很经济哦

网友:
检查下刀架码盘和刀架控制器      坏了就换了就行 也就百把多块钱

网友:
建议你拆开看一下,四方电动刀架一般都是蜗轮蜗杆结构,比较简单,有可能是磨损造成间隙过大之类

还有,一般来说这种刀架都是反转锁死的,检查一下反转控制的接触器或者继电器是不是有问题,反转时间也要有保证,时间太短绝逼是松的啊

具体的还要看你的设备上靠什么控制的,有的编在PLC里,有的就是个时间继电器,真心很简单,搞搞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楼主学着自己弄,那东西不贵,有机会拆来研究是好事,我刚学修东西那会,最喜欢机器有问题了,现在不喜欢了.....................

网友:
将反锁时间增大

网友:
需要重新装配,全部拿下来清洗干净,折前先用笔记住每根线相对发信盘的刀位号,可能里面哪个销子断了

网友(2014-06-02):
换一个发信盘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我遇到过的几种情况:
1、压销子的弹簧断了
2、端面轴承坏了(不知道是不是叫端面轴承)
3、反向锁紧时间过短
4、刀架上缠了过多的铁屑
5、发信盘上的信号线接触不良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霍尔电路的元件将进失效,换快控制器吧.

网友:
首先检测发信盘是不是好的。坏的话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首先检测发信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
把参数里的刀架反锁时间调大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