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普通磨床,磨工件的直角边?

楼主(2014-03-29):
请教高手,如何用普通磨床,磨大平面工件的直角边。
有时候工件经常需要大直角,即磨直角,我的作法是如下,不知道方式对不对,希望高手给点意见或一些更好的方法。
1.首先磨出一个面积大的平面,然后再磨另一面,首先保证这2个面的平行度。
2.用平口钳夹持住上述2个已磨好的平面(有时候,直接将磨好的2面直接垂直与磨床平面放置,不用平口钳夹持),磨第三面,第三个面磨好后,直接将平口钳放倒,磨第四个面,这样磨出基准面,其它面只加保证平行度就好了。
请高手分析一下,以上方式,可不可靠,哪里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一下。比如对平口钳的使用精度、万一零件不是很大,待平口钳放倒后,需要磨削的那个面低于2钳口平面,即宽度小于平口钳的有效宽度,此时,又该如何解决。

网友:
这是正确的

网友:
要准的话,打一下表

网友(2017-08-28):
请教高手,如何用普通磨床,磨大平面工件的直角边。
有时候工件经常需要大直角,即磨直角,我的作法是如下,不知道方式对不对,希望高手给点意见或一些更好的方法。
1.首先磨出一个面积大的平面,然后再磨另一面,首先保证这2个面的平行度。
2.用平口钳夹持住上述2个已磨好的平面(有时候,直接将磨好的2面直接垂直与磨床平面放置,不用平口钳夹持),磨第三面,第三个面磨好后,直接将平口钳放倒,磨第四个面,这样磨出基准面,其它面只加保证平行度就好了。
请高手分析一下,以上方式,可不可靠,哪里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一下。

沒有了…只要鉗沒失準…機器工差沒跑掉…這樣是正確步驟…
妥善一點的話…完成後直角規上檯面拉一段確認下
(但我覺得你說得第三面第四面說法怪怪的…是語言表達方式不同所以詞不達意嗎?…抱歉…敝人台灣人…)

比如对平口钳的使用精度、万一零件不是很大,待平口钳放倒后,需要磨削的那个面低于2钳口平面,即宽度小于平口钳的有效宽度,此时,又该如何解决。

通常我自己的方式…都是做幾塊小塊六面垂直的小塊規…(材質P20稍微熱處理加硬)擦乾淨後墊入鉗口下方將工件墊高
萬一會因為往復運動掉出的話,我還有準備一塊銣磁鐵(鈕扣大而已…)將塊規墊口黏在鉗口墊高處工件下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