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底座如何加工出来?

楼主(2014-03-30):
这个底座铸造出来,与z向导轨支架如何连接?两边支撑肋板是否焊接上去(各厚30mm)?如何分割呢?

网友A:
这是什么机器

网友(点评):
台式医疗器械部件(没见过)!

网友:
是铝合金还是钢材的?如果批量大的话,一般会选择压铸件,或者拆开设计,然后考虑链接

网友(点评):
要求重量比较轻,但承载颠覆弯矩能力强,考虑型钢进行焊接,精度不一定能达到(垂直精度。。)

网友B:
你这个升降机构的z向支架应该与底座是分开设计的,连接方式应该是定位装置加螺钉,而且中间的滚珠座是分开设计,靠定位和螺钉固定,加强筋个人感觉是焊接上去的

网友(点评):
恩,一开始考虑整体铸造刚度高,但分模不易,后续加工(导轨面精磨)困难。如果通过螺栓连接,需要合理设计一下布局和数量

网友(点评):
分模,不是用消失模搞吗

网友:
铸造

网友(点评):
t支架分模不易,后续加工也困难!

网友:
不懂,等大侠来解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机器

医疗器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升降机构的z向支架应该与底座是分开设计的,连接方式应该是定位装置加螺钉,而且中间的滚珠座是分开设 ...

我曾经设计过一个类似的机械手,不过可能精度没这个要求那么高!螺钉的数量和布局主要是考虑能否满足紧固连接的要求,重要的是留一些定位面或定位点,在设备调试合格之后需要严格定位。

网友:
铸造就行,我知道的湖南,昆明这两个地方肯定能铸造,加工中心的光机底座比这个还复杂,当时我们都是直接铸造的。

网友:
参考一下数控立铣或许有帮助

网友:
分解压铸

网友:
好复杂,估计能铸造出来的也算是行业的佼佼者了。用压铸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