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

楼主(2014-03-30):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大侠!没看懂图啊!

网友:
楼主,是不是少了几个φ?

网友:
多大的螺栓???是一个吗?

网友:
300公斤的力 是竖直向上的?
那底面那个长方形的板 是怎么固定的?》
直接认为是刚体?固定连接?

网友(点评):
螺钉大小~

网友:
下边那是俯视图  好吧。

网友:
按最小截面计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