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在镜像特征时提示要合并特征,而在镜像实体时不需要,具体实体和特征的区别

楼主(2014-03-30):
镜像特征时需要合并特征到实体,镜像实体时不需要合并,但是我在设计树里面点击要编辑实体时图标说是编辑特征,所以问题:想知道sw里面的实体和特征的具体区别。大哥大姐  小弟一新手,按照公司要求从pro转到sw ,实在是菜鸟,望指点

网友A:
1.特征是实体的特征,从属于实体
2.一个实体可以有多个特征组成,也可由一个特征组成。一个特征可以生成一个实体。
3.一个特征不能由一个或多个实体组成。
4.镜像时注意镜像对像是特征还实体。
5.多个实体可以合并成一个实体。
6.solidworks一个零件可以由多个实体组成。而proe则一个零件好像只由一个实体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征是实体的特征,属于实体的。一个实体可以有多个特征组成,也可由一个特征组成。反之,一个特征不能由一 ...

为什么在编辑实体打开时图标又是显示的是编辑特征    和proe一比较我就晕了    还有能够告诉我发帖如何上图吗?

网友(点评):
添加附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在编辑实体打开时图标又是显示的是编辑特征    和proe一比较我就晕了    还有能够告诉我发帖如何上 ...

没看到添加附件的按钮   并且sw菜单里面的很多功能都说是编辑特征  或者复制等都说是特征呢  而实际又要我们选择实体    是软件本身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回形针就是添加附件的,通用的图标怎么找不到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看到添加附件的按钮   并且sw菜单里面的很多功能都说是编辑特征  或者复制等都说是特征呢  而实际又要我 ...

回复里面有  但是发帖界面没有啊

网友B:
简单的从制造角度来讲,实体你可以理解为多个小件焊接或者粘接而成的,可以划分多个物料;特征就是机加工或者铸造成型的,只有一个毛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从制造角度来讲,实体你可以理解为多个小件焊接或者粘接而成的,可以划分多个物料;特征就是机加工或 ...

哦  稍微明白点了   知识不知道为何sw要这样设置名字  太容易迷糊了   尤其是从其他软件转过来的

网友(点评):
这是软件名称定义的问题,如果你先用sw再用其它就会反过来问了。当初inventor里面有个扫掠的名字,虽然能理解其含义,但居然也是对此不爽至今,完全只是个人习惯问题,哈哈。

网友(点评):
ok的定义明白就好了 这样才能提高速度 不至于迷糊 而不只是能用 但出了问题就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特征是实体的特征,从属于实体。
2.一个实体可以有多个特征组成,也可由一个特征组成。一个特征可以生成 ...

对  proe里面定义一个零件就是一个实体  其他的所有的都被叫做特征  包括基拉伸 旋转  基准面  草绘     对了能够请教一个问题吗  关于sw2012草绘时视图定向。在选择基准面再点击草绘之后就自动的到草绘界面了,点击正视于草绘只能换一下,达不到我想要的视图方向,问题是,草绘的视图方向如何更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  稍微明白点了   知识不知道为何sw要这样设置名字  太容易迷糊了   尤其是从其他软件转过来的

明白了  就是名字的问题啦     sw中国版的可以改改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proe里面定义一个零件就是一个实体  其他的所有的都被叫做特征  包括基拉伸 旋转  基准面  草绘    ...

1.有个“正视于”的图标,图标是面上有个小箭头,点一下,是正面,再点一下是反面。
2.其它就是调整视图的几个通用图标了,前视,左视,右视,后视等
我是用了几年proe然后才有sw的,一开始有些看不上sw,觉得不如proe高大上,但是用一阵后,发现这东东用着真舒服,比proe简单多了。你坚持一阵子,好好琢磨,就会发现优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个“正视于”的图标,图标是面上有个小箭头,点一下,是正面,再点一下是反面。
2.其它就是调整视图 ...

希望如此  其实我也觉得soliidworks肯定有其存在的理由的  只是确实是刚转过来     可能是我拿到的教材也不好,上面在讲草绘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讲到关于视图定向的问题      还是一本非常厚的书    名字叫solidworks2012宝典   可以推荐一本较好的solidworks教材吗?对于初学者教材很重要     不然实在太烦了  或者有好一点的视频教程么?在网盘里的好就更好了   给我个链接就ok啦

网友(点评):
找到个好方法 直接点键盘上的方向键 就是要是手提电脑没有方向键咋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如此  其实我也觉得soliidworks肯定有其存在的理由的  只是确实是刚转过来     可能是我拿到的教材也 ...

看二代龙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二代龙震的吧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