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电磁纯铁用什么刀具最好?

楼主(2014-03-30):
第一次加工电磁纯铁,加工电磁纯铁用什么刀具最好?加工过程在要注意些什么?

谢谢。

网友A:
电磁铁多为粉末冶金,粉末冶金的原始构想是不加工的,极端伤刀,由于还有磁性,建议不敢为天下先,可否模具上懂脑筋,如果还不行,就是设计离谱

纯铁大概能加工,抛开磁性的话,软铁用白钢,角度要锋利,如能磨出断切屑的功能则更好,

网友:
加工是磁性没多大关系,跟刀具有关,主要两个字 锋利

网友:
静车用铝合金的刀片,粗车用耐磨的

网友:
你给的条件不详细,就光度而言,加工中心比较困难,对车工来说没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多为粉末冶金,粉末冶金的原始构想是不加工的,极端伤刀,由于还有磁性,建议不敢为天下先,可否模具 ...

电磁纯铁,也就是工业纯铁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