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T行车的钢构车间牛腿安装问题

楼主(2014-03-30):
50T行车钢构车间。钢柱是拼接的,我想用一根直接通上去,牛腿那里直接焊接在钢柱上可以吗,高手给指点

网友A:
见过这种结构,支撑端面铣平,具体的受力还是要具体分析,感觉钢柱的加强肋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这种结构,支撑端面铣平,具体的受力还是要具体分析,感觉钢柱的加强肋少了点

谢谢。

网友:
应该加点斜筋支撑

网友:
这些东西以前的国有厂是有安全标准要求的。
不能乱来。

网友:
这些你不按标准来,就等于拿别人的命来玩耍,太可怕了,以后行车我还是离它远点!

网友:
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下同)、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其中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为承压类特种设备;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为机电类特种设备。
设计 制造 安装 都要有资质。

网友B:
直接焊上去,焊缝直接受力,很危险的,你要校核下受力是否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焊上去,焊缝直接受力,很危险的,你要校核下受力是否满足了

谢谢。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必须上下立柱不同尺寸,然后将牛腿板撑在下立柱上吗

网友(点评):
必须的。这样最省料。

网友:
不要瞎搞,生命只有一次!

网友(2014-04-29):
校核下焊缝吧

网友:
核算一下柱子的受力满足情况下可以安装牛腿,不过连接焊缝为一级焊缝,要求严格

网友:
这不是需要螺栓的吗?我单位结构厂房就是用的你这结构,跨度1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