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4.0怎样用扫掠完成圆锥体的制作?

楼主(2014-03-30):
请教

UG4.0怎样用扫掠完成圆锥体的制作?要用扫掠中的那个指令?

网友A:
Z-Y先作圆锥母线和底面半径的草图,再在Z-X面作以底面半径的圆,最后用扫掠命令(沿引导线扫掠)

网友B:
拉伸加个拔模角度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Z-Y先作圆锥母线和底面半径的草图,再在Z-X面作以底面半径的圆,最后用扫掠命令(沿引导线扫掠)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伸加个拔模角度也可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