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的相贯线切割

楼主(2014-03-30):
图片是 管的 相贯线切割, 以前的水切割是没有种类切割方法。 这是 美国omax 水刀, 在3年前就推出市场, 但是一直没卖进国内, 今年在国内卖了 2台 。 相片中的是 在深圳展览会 的切割样品。

网友:
这个不错哟!多少钱一台啊,美国货不便宜吧!

网友:
什么产品,要这么精确的相贯线

网友:
是铝管么?水切割切割铝材有很大优势
相贯线的切割还没看过。有时客户拿跟管子给我们做我们都不敢接呀。怕切坏了。

网友:
请问在切割时前边切透后,怎么对后边管壁进行保护呢?切的时候不会伤到后边管壁么

网友:
这个还不是严格的相贯线吧!壁厚越厚,误差越大。

楼主:
设备的价格要看 工作台尺寸, 由于要加旋转轴和 5轴刀头, 所以价格不会低。

有部分 管管焊接时, 对于焊接效果的要求比较高, 在焊接前的管的接口加工会影响焊接结果,特别是用热溶加工时会影响金属特性,焊接会的强度有影响, 用水刀就不会有这问题。

如果 管的直径比较小, 需要在管的中间位置加铁棒, 保护后边管壁。

至于 WUHANLIST 说的 严格的相贯线 的定义是什么? 我不是很清楚。
你的意思是不是管和管的连接位置不能完全贴合。而壁厚越厚,误差越大。
情况是这样的, 当管的壁厚大时, 切割程序是分二次切割, 首先是切割成形,然后修正突出的位置, 令管管能完全紧合。

网友(点评):
正是这个意思,旋转轴把管要切的部分旋转到最上面,这时,加工头已不再垂直于最原始的切割点。如果你这个第5轴是摆动轴,也许可少许修正。以前做过激光切管机,没摆动轴。厚壁管切起来不太好!

网友:
加个回转台割的吗?

网友:
这个机器估计不便宜 买的人也少的可怜 运用的少 这个线切割可以做了 对不对呀胡总?能不能多发几张切割现场和实物照片 让大家分享下

楼主:
这配置应用的人是少, 主要还是 油管 和 化工设备上的 管 切割用。  在长管(目前客人的管长度到8米) 和 有斜度的相贯线切割时, 线切割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备的价格要看 工作台尺寸, 由于要加旋转轴和 5轴刀头, 所以价格不会低。

有部分 管管焊接时, 对于焊 ...

设备上的 5轴刀头就是可以摇摆的, 摆动角度 是 左右 60° (共120°,刀头可以自己旋转400°)。
所以大部分是可以做到完全紧密结合。 但是如果管的厚度太大(30-60mm)就要依靠软件的编排的二次加工。

网友A(2018-11-04):
胡司令的QQ或微信有吗?可否加个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胡司令的QQ或微信有吗?可否加个好友?

微信 1324020084

网友(2019-01-06):
引用 楼主:
微信 1324020084

找不到人啊,显示没有这个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