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轻型简易的两轴数控机床都需要哪些电器元件

楼主(2014-03-31):
        询问一下机床电器高手,一台轻型的两轴数控机床都要配哪些电器元件?越详细越好!

以前一个改装的两轴机床,只有数控系统,驱动器两个,伺服电机两个,变频器一个,隔离变压器一个,别的就没了;而新买的数控机床上密密麻麻很多的电器元件。这样两个机床对比起来差异就很大了,改装的机床电器少了很多,却又能正常使用,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是三轴或四轴五轴加工中心呢又会多出哪些电器?会多出很多电器吗,还是只是在原来基础上增加或者说复制了一些电器单元而已,(控制刀库、液压、光栅、对刀仪、温度控制等部分的电器除外)

     假设一台两轴数控机床,两个伺服电机的功率为400或750W,一个主轴1千瓦是变频器控制的;还有一个从动轴是普通500W三相电机带动的,另外还有两个冷却水泵,分别控制着两个冷却源,那么这台机床都需要哪些电器原件,以及相互之间大概怎么连接?

           继电器、接触器  、断路器  、熔断器 、 哪种变压器等 。 谁列个清单啊,哪些必选,哪些可以省略,叙诉一下需要哪些元件及相互之间大概的接线和连接框架!感激不尽

楼主:
怎么这么安静呢

网友:
只能帮顶一下,一个好的电源系统是必备的吧。

网友:
加一个BK160VA 和  SBK1000VA变压器       还有一个刹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