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牙型符号,求告知

楼主(2014-03-31):
螺孔M8-7H↓10钻↓14。问螺纹牙型符号为?是粗牙还是细牙?公称直径为?螺纹深为多少?    求指导。。

网友:
M8标准牙孔,公差等级7H,牙深10,底孔深14,

网友:
普通螺纹的牙型符号用“M”表示。粗牙普通螺纹的螺纹代号用牙型符号M和公称直径(大径)表示。也就是你说的这种M8,此时是不标螺距的。细牙普通螺纹用“M+公称直径X螺距”表示如M8x1.5;其他的公差等级7H,牙深10,底孔深14,

网友:
一般粗牙螺纹是不标螺距的,因此你的这个型号为粗牙螺纹,查表可以知道你这个螺距为1.25mm。公称直径为8mm,7H代表的是内螺纹,公差等级的IT7级,钻孔的深度为14mm,攻牙的深度为10mm。

网友(2014-05-21):
原来是这样,我作图纸时有时前辈告诉我需要标出螺距,我还不知所以然,今天知道了,谢谢。

网友:
粗牙普通螺纹,公称直径为8mm,精度为7H,螺纹深10mm,底孔深14mm。

网友:
没有图纸基础知识的 刚看时看不懂的....

网友:
学知识拉,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