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零件加工有没有困难

楼主(2014-03-31):
如图,我担心这两个轴承位不好加工。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螺丝锁上,再焊接 定位能不能好一些

网友(点评):
不是怕焊接变形,是担心这两个轴承位,一刀镗不出来,无法保证形位精度

网友A:
焊接后加工只能用线切割,同轴度能保证,但是粗糙度没办法。
加工后焊接,同轴度要达到你的要求挺困难的,除非你舍得下血本做高精度的工装。

另外还有一种办法,即能保证同轴,又能保证粗糙度,改设计。底座弄个定位台,定位孔用线切割割出,轴承座改成与定位孔配合,用螺栓锁紧,不过也挺麻烦的,轴承座还要精加工

网友(点评):
第2种不错啊,做成3个工件,主体+2个轴承座的方式!螺丝连接+1个轴承座定位沉孔+1个可调

网友:
焊接后加工,保证同轴度和垂直度,粗糙度下血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后加工只能用线切割,同轴度能保证,但是粗糙度没办法。
加工后焊接,同轴度要达到你的要求挺困难的, ...

第二个方法不是很好吧?中间板厚才8-10mm,空间不是很够的,还是先焊接在加工的好,粗糙度再想办法就是了。

网友:
呵呵!   就你问的问题 好加工!去下面问问机加师傅!

网友(点评):
不想回答就别废话。

网友(点评):
正经回帖的,说的对不对都是我师傅。灌水顶贴的也是帮我忙。大星期一的。阴阳怪气的就免了。

网友:
两个轴承座之间加焊筋板,降低加工振动、变形误差。

网友:
难度挺大的,不好做!加工工序一定要排好,很容易变形!!!

网友:
好吧,你连关键问题在哪 你都不知道 你让人怎么回答 这是第一 你有什么加工设备,你都没说,怎么给你出招 ,此是第二,单单 镗那个孔加工方法有很多,线切割就算了,第一要快走丝,保证不了精度是光洁度,很容易出斜稍,慢走丝费用高还慢,装夹找正和大平面有平行度0.015别忘了,是个问题。
立加上弯板,加长镗刀杆(自己做就行),卧式加工中心就跟不用说了。镗床等哪个不能干?
还有你说的焊接不是问题? 你明白一点吗? 不锈钢焊接变形 是个大问题,你焊完, 圈子就变形,必须留量全加工一遍,搞不好还得,人工时效,和你说这些 ,菜鸟你懂吗?

网友(点评):
好,言之有物。侠之大者。本单位所有零件外协。没车间师傅可问。不锈钢我知道会变形。所以要求焊后加工各精度面。就算是普通碳钢,焊完精度也没了。这个起码是知道的。镗床能镗多深我确实不懂。

网友(点评):
这几个精度面。能不能一刀干下来我也不懂。感谢您的回复。刚才言语冒犯。不好意思了。

网友B:
外加工找个有镗床(干你这孔,太轻松了),和立加((孔精度不高可划线,台钻加工,普铣铣大面)钻周圈孔,铣背面平行度)的,另外背面你的螺纹孔(应该是螺纹孔,爱是不是),和轴承孔有位置关系吗?如果有,在如图处留基准:(另外我收回菜鸟二字)

网友:
还有车床 就不用说了,一刀下来 不可能, 得掉几次个,先后工艺分好了,想一次干出来的厂家,都是不负责任的人,还有下料可以激光切割,精度高变形小,就看你那地方有没有,咱这也不贵!

网友(点评):
有上批量的一定找您!

网友C:
我觉得我们公司的5轴立加应该很容易能加工出来

网友:
你厂有卧式加工中心没?或大型卧式镗床,做一镗模即可。

网友:
先焊接,除下焊接应力,先车床加工非轴承位置,后面你可以做工装或者用弯板,在镗床上加工轴承位置,镗杆自己设计一根就行。

网友:
这帖子里反正没人能加工的出来~·

网友:
这个零件结构单薄,粗糙度都不是问题,如果客户严格按图纸来验收,那么怎么解决变形是大问题,工装和刀具都得下点功夫,图纸上孔多大看不见,如果孔比较大,那么钻孔攻丝应考虑在粗加工后,精加工之前完成

网友:
前面可以粗加工,时效等手段使用上,主要是精加工比较关键。这个零件形位公差太严,同轴到好说,那个平行慢慢来也能保证,那个垂直度,基准是短基准,测量根本就测不准,最好把基准和被测面换一下,就好保证了。总之,零件还是比较大,单件还可以试着干干,批量这个公差根本无法干。

网友:
可惜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数控卡盘,否则一面可以用数控车,壁厚也够,但是毛胚最好正好锻造,余量大点,慢慢车。那个轴承座如果舍得成本的话最好也算在整块体里面,立加分开两次解决,先外缘和倒角,再立加打孔。不过我们的立加太次所以这个的可行性没有类似的实践。

只是来参与学习,如果不对,敬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加工找个有镗床(干你这孔,太轻松了),和立加((孔精度不高可划线,台钻加工,普铣铣大面)钻周圈孔, ...

你说的是那个冲孔用钻的吗? 那1.6的粗糙度有点危险。

网友(点评):
我说话,你听不明白吗?

网友(点评):
什么冲孔用的钻,你是干土建的吧!

网友(点评):
我再次确认一下,你是不是说,用你本家冲击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我们公司的5轴立加应该很容易能加工出来

羡慕啊 有那么好的设备!

网友(点评):
设备好了,人的技术就越来越差了。。我也羡慕你们的技术。

网友(2014-08-27):
焊接,然后用镗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