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数控系统31i series 中 出现 access to menory card is rejected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31):
公司(韩企)将fanuc系统的数控机床连接到网络,其他设备都是设好IP和网关就行了,但有两台不行,
后来发现是设置多了一个路由IP(router IP address),而且这些IP地址无法删除,只能覆写(想255.255.255.0改成255.255.255.1)。
面板操作中有2个(al res)和(al bac)的键,我想应该是重置的按键。
就按了
但出现 access to menory card is rejected
IP还是不能删除
问:
怎么删除这IP ?
access to menory card is rejected 是什么意思?
al res 和al bac 两个按键是什么意思!
求救高手!
谢谢!

楼主:
求救高手,谁能帮帮忙

网友:
255.255.255.0,这是掩码吧。

access to menory card is rejected 应该是access to memory card is rejected,翻译过来:访问存储卡被拒绝。

网友:
res 重置;
bac 回退;
猜的,不保证正确性。

楼主:
我主要是想问按al res 时 出现access to memory card is rejected ,怎么办,怎么才能实现al res 按键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