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对称要求的图纸,对称基准可以不是中心吗?

楼主(2014-03-31):
  想请问一下,对于有对称要求的图纸,对称基准可以不是中心吗?就像下面这张图,壁厚H的对称基准怎么不在中心线上呢?

网友:
这个先不作判断,建议还是先看看机械制图及公差最新的标准。B基准如果正对尺寸线,就是标的中心。

网友:
图纸很可能有问题,你去查查国家制图标准。如果是中心线应该要和31.8尺寸线对准

网友(点评):
B基准应该是31.8的中心线

网友:
2楼说的对, 他的意思应该是中心线, 不过基准的那条横线应该与尺寸线共线

网友:
现在对尺寸标注越来越感兴趣了。

网友:
怎么精度都是 要求1.6的粗糙度。。会不会太高的了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大侠的,按图纸的意思是应该把基准向右移一点,正对31.8的尺寸线

楼主:
刚才网上查了下,没找到相应的最新标准,不过我觉得楼上说得确实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网上查了下,没找到相应的最新标准,不过我觉得楼上说得确实有道理。

这些都是网上搜的,想要拿走!

网友:
好吧我也来说说.B基准的标注和对称无关.它主要表达的是 以B基准相对的是面(只有一个图不好判断姑且做面吧)的平行度的要求.对于对称没有妨碍的.对称的话相对于中心线的31.8就已经表明了.如果不对称的话会另行标注的.请各位大虾指正!

网友:
图有问题 基准B要跟尺寸线共线

网友:
如果把基准B标注在中心线上是不是也一样啊?

网友A:
进来学习了,希望楼主有了答案后记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学习了,希望楼主有了答案后记得分享

如果基准指的是中心线,那么基准符号应该与尺寸标注线对齐,当然直接标注在中心位置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学习了,希望楼主有了答案后记得分享

是这道理!

网友:
基准符号对准的面及面的延伸线或该面的尺寸界限时,是以该面为基准。基准符号对准的是尺寸线,是以该尺寸标注的实体中心线为基准。

网友:
画图者的思路应该是中心线在中间位置,尺寸是两边对称,(你可以和设计沟通下图纸不明了的地方)

网友(2014-06-03):
1楼和2楼都对。
楼主也对,这图标的不怎么好。

网友:
b基准要对准尺寸线。图纸不规范。

网友:
B基准应该正对31.8,这是基准面的标准规则。所以对称度应该是表在中心线上。

网友:
太明显了,图纸有错误!

网友:
同意2#观点,B基准标的中心,应该正对尺寸线

网友:
需查标准,图纸很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