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上4和10分别是什么阀的符号?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4-03-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0应该是防爆阀;4应该是单向节流阀。

网友:
10应是液控、手动截止阀,4是手动截止阀。

网友A:
看来许久总觉得图中A口和M口应该是连体的才好解释原理。

网友:
4是单向调速阀,上升时通过调速阀可以改变油缸的速度,下降则通过单向阀;
10是平衡阀,防止油缸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许久总觉得图中A口和M口应该是连体的才好解释原理。

M口是测压口,可以接压力表等测A口压力

网友:
10为液控换向阀。
图示位置为顶升段;当1.2中二位二通换向阀得电,供油压力维持一个对10的开启压力,换向阀节流为通,油缸下降;油泵停止供油,负载压力使换向阀到单向截止位置缸静止。
换向阀与两节流阀组合得到两级压力,形成一个门槛压力对10控制。

网友:
我觉得10应该是防爆阀;4是单向节流阀

网友:
这个怎么回收啊?

网友:
10是防爆阀,4是单向节流调速阀

网友:
10貌似一个二位二通的换向阀,进油从右位的单向阀进,回油从左位的节流阀。4是个单项节流阀。

网友:
10是防爆阀没错,我觉得也有流量限制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M口是测压口,可以接压力表等测A口压力

那1左边的溢流阀有什么用?

网友:
4是调速阀,10是平衡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