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心导轨如何防尘除尘

楼主(2014-03-31):
设备粉尘很大,导轨为双轴心导轨,用一段时间导轨就集很多尘,不顺畅了。目前采用防尘罩防尘,效果一般。在不能百分百防尘的情况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 k8 u: ?; P. A

网友:
只用过风琴式防护罩,还可以

网友:
双轴心导轨滑块上的密封件纯粹就是摆设。使用防尘罩是可行的,个人觉得还不如用直线导轨呢,至少密封件要比双轴心来的好。

网友:
导轨配上蛇腹罩,可以解决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