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子问题,请教社友

楼主(2014-03-31):
一板固定一板Z向受拉。中间4个孔是螺纹孔,螺栓受剪,承压和抗剪都没问题,两边想加两个销子定位,但实际会不会销子先被剪断呢?新手这里想不太明白啊,求助大侠

网友A:
销子就是干这个苦活的

网友(点评):
有销子不考虑螺栓

网友(点评):
明白了。多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子就是干这个苦活的

大侠那是不是螺栓这时就不起作用了啊

网友:
抗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销子提供的剪力,一部分是螺栓紧固力对应的钢板间摩擦力。这两部分之间的比例,比方说,总拉力为1吨,那么总抗力也为1吨,这1吨的抗力,其中剪力占多少,摩擦力占多少,很难确定。

计算上,不妨采用偏于保守的算法,即销子的剪力就能抵抗1吨,或者螺栓钢板间摩擦力就能抵抗1吨。这样的算法比较简单,而且也安全。

一孔之见。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帮助,明白了,我就按钢板的摩擦力做,销子只让他起定位作用吧

网友(点评):
设计就人这样的头脑,思维清晰,方法简单。

网友B:
螺栓时不能承受剪力的,全部剪力都要由销来承受,至于能不能承受就得算了,这哪是能看出来的啊。

网友(点评):
摩擦型连接时确实不承受剪力多谢大侠帮助

网友:
个人意见,这和装配有关,有可能承受1/6剪力,也有可能是1/2。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没考虑,很重要,多谢大侠帮助

网友:
精度不很高且有振动载荷,可以取消定位销,采用铰制孔螺栓,两件配做孔

网友(点评):
确实得这么做,多谢大侠帮助

网友:
销子不承受剪切力那要销子干嘛?楼上各位大侠,已经介绍得很详细了!

网友:
两个定位销,会不会过定位了?

网友:
看似简单的销钉  可很多都参不透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栓时不能承受剪力的,全部剪力都要由销来承受,至于能不能承受就得算了,这哪是能看出来的啊。

是的一般的螺纹连接在达到预紧力的情况下发生径向位移我们就认为螺栓失效了,这时就要加承受剪力的销子,只有铰制孔螺栓才能承受一定的剪力,实际工作中,为了经济省事有用螺栓承受剪力的情况,但是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应首先确保安全并尽量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