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导程非标螺纹的加工方法,以及能实现的数控机床

楼主(2014-03-31):
外螺纹头数24,导程222,导程角45°,中径70;
内螺纹头数19,导程160,导程角45°,中径50;
怎么加工?谢谢!

网友A:
多头车螺纹可行,如果没有合适的机夹刀就用手磨刀。只要数控车的行程满足基本上都能干的了这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头车螺纹可行,如果没有合适的机夹刀就用手磨刀。只要数控车的行程满足基本上都能干的了这活,

导程太大,是用车刀硬向外拉?或者向里插?

网友(点评):
车蜗杆的时候有种法子是把刀斜着装,可参考这种刀具安装的法子

网友:
外螺纹头数24,导程222,中径70;
直接编程到程序里加工  导程角45°,刀具控制

网友(点评):
要批量生产的话,怎么保证配合的精度呢?

网友: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膛线?
不过加工膛线的有种专机,或许可以给你启发

网友B:
   “ 来福线”建议旋风铣削

网友:
旋风铣削加数控车  表标看不懂图纸

网友:
我感觉用加工中心加第四轴铣也是一种方法,内孔要用角度头,这个尺寸的角度头也比较好找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用滚齿加工

网友(点评):
精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滚齿估计误差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来福线”建议旋风铣削

外面的可以旋风铣,但是,内部的螺纹是不是会有问题?

网友C:
正好有导程角45度的,你可以见识一下,可联系13014751305交流学习

网友(点评):
你这是车得还是旋风铣的?

网友:
刚好有类似的图片可以看看

网友(点评):
能给我看一下车刀吗?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车的,但是有一种方法非常简单,但是他不会告诉你的,因为一说破就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有导程角45度的,你可以见识一下,可联系13014751305交流学习

你好!请问你这个是纯数控车上车的吗?车刀吃得消吗?整个螺纹的车削时间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
给你发个图片看看可能会帮助您,

网友D:
和你的角度一样的

网友(点评):
那个是相当于插齿插出来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前刀面要翻个角度啊,如果是,角度多大,能不能看下你的车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你的角度一样的

那个内螺纹是怎么加工出来的?还不是很明白,求指导!谢谢!czqy201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