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有谁磨过这样的内孔车刀

楼主(2014-03-31):
为了分享技术,这把刀是我今天找了个报废的车刀磨的。 有那位社友用过或见过这样的刀,或者说说你们的想法,共同探讨。

网友(点评):
经常用,习以为常,这刀粗车倒棱不够。

网友:
45度内孔强力切削 大吃刀

网友:
有一定的光洁度,不过估计断削不好,背吃刀量不大。

网友:
经常用这个,我们这里用的多了。

网友:
我用过的内孔刀崩过之后,就磨成这样了

网友:
  车通孔的  大吃刀量,不易蹦刀

网友:
铁屑向孔内吧 会堵

网友:
这磨法的刀车管件内孔,铁削应该可以重拉管里面出来,不过这个刀的槽可能还欠缺了一点。应该铁削不是很顺才对。
这种刀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一时技痒,也抛砖引玉来分析一下吧:
1.矩形截面的刀杆刚性十足。
2.断屑槽前窄后宽的槽形、前缓后徒的截面形状有利于形成长卷屑。
3.正的刃倾角配合前浅后深的断屑槽及45度(看不准)主偏角控制切屑排向待加工表面,不会划伤已切削表面,粗用于粗车通孔,长卷屑从主轴孔后部排出,但孔径大于卡盘孔时卷屑容易从卡盘与工件之间的间隙甩出缠绕,影响加工。
4.45度主偏角改变了切削层厚度和切削力方向,切削轻快,有利于减少振动;
5.较大的刀尖圆弧、小的副偏角增大了刀尖角,增强了刀具强度,同时增长了修光刃长度有利于除低表面粗糙度。
6.如果有15度的负倒棱来加强切屑变形促进卷屑(照片看不出来),这把长象不美的通孔粗车刀就完美了。
哈哈,说了这么多,希望能说明白。

网友(点评):
技术精湛

楼主:
这把刀是2004年,但是的一位东北师傅教我的,我觉得但是就学习他们的磨刀技术我每天下班请他吃饭,吃了一个多星期,他们才教我的。

这把刀的主要功能是,粗车锻打件,效果非常好,铁屑大部分从主轴孔出来,适合大走刀量打,而且车刀不容易坏。

网友:
越看越有劲啊。。。赞一个

网友:
拿把普通的内孔刀磨掉1角,成45度的斜面,再开槽,车内孔不平,有疙瘩的比较好用,不坏刀,普通内孔刀很容易爆刀头。

网友:
经常磨这种焊接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