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 M4内丝丝锥段了怎么取出?

楼主(2014-03-31):
大师帮忙

网友A:
是通孔还是盲孔,

网友:
有耐心就慢慢的敲出来,没耐心就拿出去放电……

网友B:
找电火花  没有的话自制一个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通孔还是盲孔,

通孔

网友:
有合金刀的话用3MM合金刀磨成鐟头形式打出来  、或者EDM也可以,

网友(点评):
机夹刀锁刀粒的螺丝断了,我用过这个办法,可行,丝攻这样搞,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电火花  没有的话自制一个也行

怎么制?

网友C:
用到的好像是电动车的电瓶,没真正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到的好像是电动车的电瓶,没真正玩过

48V充电器还是电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到的好像是电动车的电瓶,没真正玩过

照此图玩过的,请介绍下现场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此图玩过的,请介绍下现场效果,

网友:
直槽丝锥的话直接线切割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制?

不好意思 好多天没来 请百度下

网友(2014-05-26):
用穿孔机去

网友:
有时间自制,不过比较麻烦,:lol,不如买个简单的电火花,EDM-350

网友:
车一个套中间尺寸最大不超过螺纹底径,最小处大于丝锥凹槽,然后切成十字型或Y型插进去把丝锥旋出来

网友:
铝也能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