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紧轮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楼主(2014-03-31):
各位大哥 ,谁能告诉我涨紧轮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啊? 比如大轮和小轮那种传动 涨紧轮是放在里面靠近大论还是小轮  或者说放在外面 靠近大论还是小轮

网友A:
放在松弛边靠近小轮起到增加包角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松弛边靠近小轮起到增加包角的作用。

我记得 有一种情况是在外面 有一种情况是在里面  好像一个是靠近大论 一个是靠近小轮  忘记怎么搭配的了 求教啊

网友B:
其实一般设计中,大小轮的位置是确定的,所以只能通过调节涨紧轮位置来进行涨紧,因此你要考虑涨紧轮的固定点以及方便可调节,这时涨紧轮的大概位置基本就确定了。不存在你所说的非要靠进大轮侧或者小轮这类的,当然前提是不能导致包角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般设计中,大小轮的位置是确定的,所以只能通过调节涨紧轮位置来进行涨紧,因此你要考虑涨紧轮的固定 ...

书上确实有基本放置的原则的  我就是忘了  也不知道从何找起  就上来 求助!

网友C:
同意2楼,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记得 有一种情况是在外面 有一种情况是在里面  好像一个是靠近大论 一个是靠近小轮  忘记怎么搭配的了  ...

如果内侧涨紧一般靠近大轮,外层涨紧靠近小轮,说白了都是为了保证包角不能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内侧涨紧一般靠近大轮,外层涨紧靠近小轮,说白了都是为了保证包角不能太小!

那你知道 为什么有的情况是在内测呢  在内测即使是在大论处 也还是会是包角变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松弛边靠近小轮起到增加包角的作用。

对于外侧张紧,如果靠近小带轮,则皮带曲率变化太大(因为小带轮半径小,曲率变化大),会大大降低皮带寿命。

网友(点评):
这就如同雾霾和禽流感同时来袭,是开窗还是闭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2楼,就是这个样子,

对于外侧张紧,如果靠近小带轮,则皮带曲率变化太大(因为小带轮半径小,曲率变化大),会大大降低皮带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内侧涨紧一般靠近大轮,外层涨紧靠近小轮,说白了都是为了保证包角不能太小!

对于外侧张紧,如果靠近小带轮,则皮带曲率变化太大(因为小带轮半径小,曲率变化大),会大大降低皮带寿命。

楼主:
我终于找到答案了。。。。首先该选内侧还是外侧?当涨紧轮在外侧时皮带会产生交变应力,增大了应力循环次数,疲劳强度下降!所以内侧好!其次是靠近大轮还是小轮呢?取决于包角 即当涨紧轮在内测时为了减少涨紧轮对小轮的包角影响时(使小轮包角变小)应靠近大轮。当在外侧时,为了增大小轮包角 使涨紧轮靠近小轮。但此时有一个弊端 靠近小轮时涨紧轮时小轮包角变大同时使皮带的弯曲曲率变大 影响皮带的寿命!所以首选内侧靠近大轮张紧,其次是外侧小轮张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松弛边靠近小轮起到增加包角的作用。

我觉得还是在内测靠近大轮处好  在外侧又增加应力循环次数降低疲劳强度而且经过小轮的时候曲率变化大 不利于皮带寿命!虽然在内测会较少包角 但是靠近大论的话 减少的包角也不会太大!两害相遇取其轻者 你说呢大侠

网友:
基本原则是放在松边的靠近小带轮,这样增加包角。但是若要是考虑皮带的疲劳强度这样就不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是在内测靠近大轮处好  在外侧又增加应力循环次数降低疲劳强度而且经过小轮的时候曲率变化大 不利 ...

我说你就是个刚出校门的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你就是个刚出校门的学生。

确实是    难道实际比理论差很多?

网友:
一般情况下,大轮侧放在外侧,小轮侧放在内侧,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包角不能太小。具体的要经过分析计算确定。

网友:
是皮带还是链条的?张紧结构不太一样。

网友:
张紧的作用,一则是为了防止带或者链,因拉伸松动而脱齿。一般张紧轮放的位置,是不受拉伸力,松弛的一边。应尽量靠近主动轮跟从动轮的中间点。二则,是为了增加包角,那就要看设计的时候,张紧轮的布置位置的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