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在热处理前加工还是之后?

楼主(2014-03-31):
请问下,45#钢,淬火处理,30-35HRC,需要加工螺纹孔,请问下,是在淬火前加工好呢,还是之后?

网友:
前加工 后加工丝锥受不了 数量少就随便

网友:
淬火后不好加工的。

网友:
一般在火前,但是如果要求高的话,火后也可以,但是火后攻丝不太好攻了,铣螺纹吧。

网友:
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先加工,要求高订做偏小的丝锥先加工,在过火,在用标准的丝锥回攻螺纹,不建议直接过火后加工螺纹,这样丝锥可有点吃不消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淬火前加工,淬火后硬度太高,对丝锥损伤很大。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淬火前加工,淬火后硬度太高,对丝锥损伤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