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系统x轴软继电器故障

楼主(2014-03-31):
       最近我们公司的机床经常报x轴软继电器故障,虽然重启下就消除了,但最近报警次数趁上升趋势!有没治本的方法?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坐等高人前来!!

网友A:
FANUC系统没听说过有X轴软继电器故障。请楼主直接上报警内容。如果是英文的就直接上英文。

网友:
这故障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NUC系统没听说过有X轴软继电器故障。请楼主直接上报警内容。如果是英文的就直接上英文。

sv0436软过热继电器报警ovc!

网友(点评):
这是伺服报警。FANUC现在翻译很不好。应该就是伺服检测到过热,请检查伺服冷却风扇是否堵转,电机是否发热等。X轴负载情况怎么样,空载下是否阻力过大

网友(点评):
另外,编码器断线也可能会报警。

网友:
电机过热了...........

摸一下电机烫不烫先,烫的话,先放凉

检查一下传动链是不是负载太大,比如缺润滑,轴承不好之类的,最好脱开电机试

如果没有要看是不是电机散热不好

一般来说都是负载大了

网友:
找到电器元件,测量负荷状态下电机电流,看看是不是超负荷,更换继电器或电机

网友:
   我们公司有台机床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台湾宝元系统,,Z轴伺服驱动器报警,然后Z轴就一直往下掉,后来说是编码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NUC系统没听说过有X轴软继电器故障。请楼主直接上报警内容。如果是英文的就直接上英文。

我们在空载试了几次,监控画面显示电流百分比一般50左右,但有时会有几个瞬时最高能到达120多。请问这报警一般达到%多少维持多久才报警呀。哪几个参数怎么看呀。就是那几个ovc报警系数参数怎么看呀?

网友(点评):
一般超过110以后,好像直能维持几秒钟,如果负载不能很快降下,系统就会报警。如果你确定机械没有问题(阻力不是很大的话),伺服放大器也有可能故障。网上太费时间,您也可以直接咨询北京FANUC。电话FANUC官网有。

网友:
轴负载大,电机过热报警。建议检查下轴润滑情况

网友:
看看FANUC伺服模块的风扇还转吗?或者清理一下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