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铣八个月的铝件 身上全是铝粉,有毒吗?

楼主(2014-03-31):
铣平面   接下来差不多要铣八个月的铝件   身上全是铝粉 问下有毒吗?
百度上有的说有毒有的说没毒   都搞糊涂了啊

网友A:
铝这东西本身无毒无辐射,但是磨成粉尘就不一样了,对呼吸道不好的,要做好防护措施。

网友B:
能加切削液吗?有个吸尘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加切削液吗?有个吸尘器也行

没有切削液  我只戴了个3m的kn95的口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这东西本身无毒无辐射,但是磨成粉尘就不一样了,对呼吸道不好的,要做好防护措施。

一般是有哪些防护措施啊          还有听说铝做多了    会得帕金森综合症  想想怕怕的

网友:
铝本身无毒,但变成粉尘,变成PM2.5了,你说有没有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有哪些防护措施啊          还有听说铝做多了    会得帕金森综合症  想想怕怕的

我做的是铸轧和铝板带,你应该是铝材加工吧。防护措施其实工厂里面都有相关规定,防尘口罩是必须的,做铣床眼镜要带好,手套应该不能戴,具体可以查查国家规定。你做铣床以后坐会了可以转其他的机加工,没必要在铝业做太久,我同事年龄都比较年轻,最大的45,没见到你说的帕金森,当年干铸铝人家说生育有问题,后来发现也是没有的事。

楼主:
那要怎么防护啊    难道你们都不做铝件的吗?

网友:
我们做铝件都加切削液的

楼主:
没有切削液   只用钻铣铣平面    铝屑多

网友C:
来一个铝粉、铝屑倒吸器,再加工——银粉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一个铝粉、铝屑倒吸器,再加工——银粉漆。

都没有啊

网友(点评):
买强力吸尘器吧,毕竟铝软而轻。

网友:
保护呼吸道,眼角,就可以了。别自己吓唬自己。

网友:
一般没什么事,

网友:
看过铝件打磨的,那些人只戴口罩,真为他们担心

网友: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我没做这么长时间,我们这边是用铝板加工零件,加工的废屑都是螺旋状和碎末颗粒装的,没什么危害啊!,但是如果你加工后是飞尘那就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