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轧制中带钢的变形,只是在长度方向变薄变长?

楼主(2014-03-31):
为什么在轧制中带钢的变形只是在长度方向,变薄变长。宽度方向为什么没有变化呢?是因为张力吗?

网友:
在轧制过程有张力起着拉伸作用,金属在轧制过程中具有向受力方向延展的性质,不是横向没有延伸,而是延伸量小,在后续道次中可以用剪切的方式修整。

网友:
在各个方向上都是变化的。关键是控制。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 宽度上是可宽克窄的

网友:
将一张纸,揉成一个团,它会向所有方向都延伸的。如果这张纸是成长方形,如果按它能完全恢复,宽度恢复发生的形变量会小于长度。因为宽度本身就比长度短。
你说的情况与这类似,宽度也是有变化的,但是不如长度方向明显。

网友(2020-08-11):
轧制有方向

网友:
在各个方向上都是变化的。关键是控制。说得太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