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w直齿锥齿轮图,什么尺寸的都可以!

楼主(2014-03-31):
1006491648@qq.com,3q亲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不谋而合  你没看就来发帖子么?

网友(点评):
楼主要的是直齿“锥”齿轮。

网友A:
用SW做一个伞齿轮,可以用其自带的Toolbox,也可以用其它的插件,如geartrax或者迈迪工具。
用对齿轮知识的了解和使用造型的基本手段,当然也可以。
譬如下面的例子:

很久以前的东西。用2012年版本打开过,已经没有老版本文件了。
齿形用圆弧替代了渐开线。不要认为不可以。这是用仿形法磨削齿轮,砂轮修整的方法。做得好,齿轮精度一样到5级。
圆弧当然不能随便取得,需要依靠齿形标准的渐开线。这个齿形渐开线,在AutoCAD里用作图法得到。

网友:
还是害怕伏枥老师厉害,佩服
今天我一定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W做一个伞齿轮,可以用其自带的Toolbox,也可以用其它的插件,如geartrax或者迈迪工具。
用对齿轮知识的 ...

我也试着做了一个,但是不会计算,还请彭老多给讲解一下:
我是以背锥做了个相切的面开始画草图的,可是这个草图的尺寸该怎么计算呢?
与背锥平行的内锥截面上的草图究竟和背锥草图有什么关系?等距?还是比例缩小?
用拉伸加拔模斜度的方法能不能造型?斜度该怎么计算呢?

为什么用放样到顶点的方法不能成功呢?齿形最后应该是汇聚到锥顶一点的啊?

网友:
直齿锥齿轮的名义模数以大端节园的模数为准。在与背锥相切面上的假想圆柱齿轮其节园与大端节园相切。
内锥截面草图比例缩小。
按比例缩小,非规则图形每一点的斜度不同,拉伸加拔模斜度的方法不能造型。
放样到顶点不能做的原因应该是计算量太大因而被软件拒绝。譬如你的造型没有齿根圆角,要倒圆角可以一个个去倒,如果倒一个圆角再用阵列,大概就是不行的。
你仔细看看齿根圆角我是怎么做的。

网友:
老师厉害,佩服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
只会用工具画,不然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