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热处理中,调质之后淬火,那调质的效果还有吗

楼主(2014-03-31):
就比如说有些图纸上面写的  调质HB220-250  淬火HRC45
  那么淬火以后调质的组织还在吗?

楼主:
有没有人能够回答一下呢

网友(点评):
淬火HRC45--是指中间过程。

网友(点评):
不太明白,可不可以详细一点呢。

网友:
应该指表面淬火

网友:
淬火后才HRC45?硬度很低啊!

网友(点评):
不低吧,也要看材料吧。

网友(点评):
根据具体用处来吧。

网友A:
调质在这里是改善内部组织的作用,这样淬火后,硬度会更均匀,性能会更好些,
一点浅见

网友:
指的是表面淬火

网友:
应该有,不调质内应力大,在淬火,工件爱裂,这是我自己合计的,也不一定

网友:
上面所说的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在这里是改善内部组织的作用,这样淬火后,硬度会更均匀,性能会更好些,
一点浅见

有点道理,不过细化晶粒的话 退火也行呀··  调质的目地应该是让工件获得较好的综合机械性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道理,不过细化晶粒的话 退火也行呀··  调质的目地应该是让工件获得较好的综合机械性能么··
 ...

老实说,一般没有太多要求的淬火前调治和退火差不太多。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
调制后硬度会达到hb225度左右,车加工可以,滚齿齿面加工的话刀具磨损厉害,一般干过齿轮的话都知道,两种不同时存在的。调制的目的是增加强硬度,表面高频淬火可达到hrc45,没加热的部分组织不会变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4-05-18):
应该这样理解:对于中碳钢(中碳合金钢)先调质保证心部有一定的韧性和均匀的索氏体组织,便于加工!表面高频处理,增加表面硬度,提高其耐磨性!

网友:
我的见解就是,第一次调质使晶粒细化,你又淬火的话首先淬火加热,奥氏体初始晶粒度细,如果不过热的话,淬完火获得马氏体组织更均匀,但是问题来了,首先多次高温加热材料表面容易脱碳,脱碳的话后果也许会很严重。其次工艺越繁琐越容易出错。最后,其实我脑子不好使没看懂楼主啥材料。

网友:
调质是指淬火后高温回火,所以我也认为那句话中指的是调质中淬火达到的硬度---不过,我没见过这么写技术要求的!

网友:
前面是对整体的硬度要求,后面是对表面的硬度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