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螺旋弹簧吗?

楼主(2014-03-31):
现“假设”有一大型机械,需要一种较大的螺旋弹簧做支撑。
但是,为了减小弹簧座受到的偏载力,希望弹簧与底座的接触面的压力在圆周上尽量均匀。
存在这种螺旋弹簧吗?1、承载能力强;2、行程较大。3、圆形接触面压力均匀。
谢谢啊

楼主:
空气弹簧、蝶形弹簧。。。好像是这样的。。。
但是,想使用特殊结构的螺旋弹簧,成本较低

网友:
鼓型弹簧,两头小中间粗、或者两头大中间小

网友:
橡胶弹簧,

碟形弹簧成本还高的话,那螺旋弹簧你的质量就不容易控制了

网友:
多组小弹簧圆周排布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