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位置的铣削加工

楼主(2014-04-01):
我厂一个新产品,内档要加工,可一般加工方法行不通,求各位大师帮忙指点一下。(要求平行度0.1,光洁度3.2)

网友:
看不出尺寸  也看不出具体加工位置  我们厂倒是有个铝铸件跟这个差不多   用加工中心 立铣刀做的

网友:
先出一招,抛砖引玉,卧铣镗刀反滑,数控卧铣可反刀轮圆

楼主:
加工内档面,84mm宽。

网友:
打正,卧铣应该行吧,一次装夹,但是刀长度需要注意,没有就用加长刀柄吧

网友:
电火花吧!

网友:
典型的设计的时候不考虑工艺,从而遗留的加工工艺难题。一个办法,改设计,加强筋重新设计。如果不能改设计,上加工中心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用加工中心工效太慢了,有什么在通用设备上可以加工的方法吗?(它一个月有2000左右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