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个case,模具毛刺问题

楼主(2014-04-01):
现在我手头有个case,是关于有色金属的冲裁,纯铜,t=0.1mm,
模具方面:一次冲切10个。 10个独立凸模(punch,简单的长方杆形);一个整体凹模(Die insert),即上面10个冲孔
遇到的问题:冲裁之后毛刺较大  (绝大多数没有毛刺,偶尔有一个很大)

从断口来看,几乎全部为光亮带。 而毛刺的情况也是,光亮带拉伸出来的毛刺,看不到断裂带。
于是我怀疑间隙过小,检查了凹凸模间隙,单边0.007mm,基本上属于II将近III类的间隙,和这么大的光亮带是有矛盾的。

于是我进一步检查模具,发现凸模(冲头)插入凸模固定板(punch holder)的时候很松快,插进去一松手就掉下去了,我就感觉不对劲儿了。

我觉得如果凹凸模单边间隙需要保到0.007mm的水平,那凸模不可能在固定板中有这么大的框量,按我个人的经验,这个框量我估计都有0.005mm~0.01mm了。

由于这个工位不是我负责的,只是领导叫我过来帮忙,所以我问了一下负责这个设备的同事,他们和我描述,每次拆装模具之后再进行生产, 毛刺的位置(指每次冲裁的10个材料中的位置)都会变化。

我觉得这一点也印证了我之前的怀疑,即凸模和其固定板之间间隙太大,导致凸模装配时,位置不定,有时会和凹模间隙很小。

于是我现在打算重新做新的凸模固定板,缩小它上面插凸模的孔。
但问题来了,这个东西我没有经验,看手册上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公式,总要留一些间隙来让凸模插进去的。留多少好呢?
我个人目前倾向于将凹模和固定板之间的间隙留0.001mm~0.002mm
不知道是否可以,或者说,机加工方面是否有其它的问题。

楼主:
@Liaoyao
@模具小侠

试试@功能。。。。

网友A:
给个模具结构示意图先。

首楼木有卸料板和导向的说明。

从断口来看,几乎全部为光亮带。 --- 这是用啥方式看的。

网友(点评):
断口 方面,是使用20倍显微镜看的,判断上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模具结构示意图先。

首楼木有卸料板和导向的说明。

首先谢谢大侠回复
关于卸料板的情况,目前有两个不同厂家的两种机型,一种是带卸料板的。另一种不带。
按照常理,有卸料板设计的,应该凹凸模对位会更好,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没有卸料板的那个机型反而表现更好。

所以我觉得卸料板上定位孔的尺寸  和 凸模配合也一样不好。间隙太大。
于是我目前的大体方向是,不去管它,甚至说去掉卸料板,因为他和凸模还存在一个装配误差,更难保。
干脆就直接在固定板上做文章,把它和凸模的配合间隙 减小。具体小到哪个程度,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一点一点地试,恐怕要很长时间,所以来请教大家。

导向方面,目前这个结构上,没有特别的导向,只是凹凸模底板之间两个导柱(配滚珠衬套 活动),这也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主观意识太强,俺们的讨论已不能继续。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请看下一楼的回复。

楼主:
Liaoyao大侠,确实,我是比较主观了。
但,老实说,作咱们这一行的,主观,固执,甚至自我是通病。
甚至,我可以这么说没有以上这几点的,或者,不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自信的,有在这一行做得好的么。。。。

我觉得你肯定是这一行干了很久的老手了,应该也有一些体会的。

但同时,我个人也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归坚持,但如果最后证明自己错了,那就是错了,没什么好丢脸的。

扯远了,言归正传,在这个问题上,希望您给出进一步的看法,多谢。

网友(点评):
阁下提供资讯不足以让俺做出推论或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模具结构示意图先。

首楼木有卸料板和导向的说明。

“从断口来看,几乎全部为光亮带。 --- 这是用啥方式看的。”

建议上图,请LIAO老师过目!

网友(点评):
不用上图,楼主已经说明是用20倍的显微镜,已可以看清楚。问题在模具和机具的精度,楼主不提供资讯就没辙。单边0.007mm的意思是单边7%的料厚间隙,用于纯铜时,阁下认为如何。

网友(点评):
不用上图,楼主已经说明是用20倍的显微镜,已可以看清楚。问题在模具和机具的精度,楼主不提供资讯就没辙。单边0.007mm的意思是单边7%的料厚间隙,用于纯铜时,阁下认为如何。

网友(点评):
以我个人来说,当然是5%~6%比较好。他做到7%,我觉得应该是考虑到装配误差,怕做太小的间隙会出现凹凸模崩刃的可能,所以7%的单边间隙我觉得尚可。

网友(点评):
纯铜是很软的料,用单边7%的间隙是不可能“几乎全部为光亮带”,这已经透露了模具在生产时的间隙是不稳定的,再“绝大多数没有毛刺,偶尔有一个很大”也是这样的信息。当间隙偏大时也会因挤拉而使外观呈光亮带。

网友(点评):
是的,几乎全部为光亮带的现象是和这样的间隙矛盾的,在首楼也提到了这一点。间隙偏大也会这样么,似乎偏小,甚至接近0间隙才会吧。我有空试验一下。

网友(点评):
试验结果如何了?

楼主:
另外,关于详细尺寸,恕我无法给出,原因很简单,我只有凹凸模的尺寸,其它的卸料板,刀座,导柱和导套配合等等,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的原因也很简单,设备原厂拒绝提供图纸。
这种精度的尺寸,自己测量我觉得是不靠谱的。

另外,断口图片如附件。

楼主:
好吧,公司网络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在于:

在没有详细的模具结构说明的情况下,要做出准确的判断似乎有一定的难度。常规来说,设备供应商应该提供完整的模具的设计图纸。没有设计图纸无从做出判断!这是其一。

其二:模具的加工过程是否符合模具设计的原则?看来,可能大部分的原因出在加工工艺的设计上而导致的问题的出现。这是我的判断。

其三:即使在加工不到位的状态下,如有经验的模具师傅一般来说也能够通过一定的手段在调制模具的时候达到设计的要求。所以,你们那边的装配水平也许需要做一点调制和提高。其四:关于固定板的配合精度的问题:一般来说固定板留有一定的间隙是因为是要给其有自我调心的作用。而且,配合精度一定要考虑到其公差的性能是否具备包容性原则,即要充分考虑形位公差对尺寸公差的影响。

 以上几点意见仅供参考!LAOYAO大侠在冲压设计方面是很有水平的。建议楼主虚心的求教!这样的师父比你们在大学里的那些叫兽要强百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在于:

在没有详细的模具结构说明的情况下,要做出准确的判断似乎有一定的难度 ...

十分谢谢 各位大侠的关注和回复。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学习的。

网友(点评):
朋友,握手,一起向各位高手,大侠学习!

网友:
学习中!尽管有点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