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机加工后的铝件放置几小时后表面有黑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01):
CNC机加工后的铝件放置几小时后表面有黑斑是怎么回事?

网友:
     冷却水有问题

网友:
切削液导致发霉

网友:
加工完先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再泡在水里

网友:
有些切削液对铝有腐蚀。加工完,放碱水中洗净切削油。

网友:
你们用的是什么牌号的铝合金?比如 7075很容易空气中自然氧化,导致表面发黑

网友(2022-09-15):
是不是污渍没有处理好

网友:
切削液的问题,以前做发动机零部件,零件加工后要上清洗机清洗。

网友:
大概率是切削液的问题